cpu供电ADP3181问题

楼主(2013-02-25):
一个品牌机,主板为紫色,症状为插4P保护,以为很好修。。。。。(但是插假负载不保护,且电压正常)
测4路场管无短路,四个3110的二脚电压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直接杀向电源芯片ADP3181,换上还是上u保护,上假负载有1v多电压(但是现在有吱吱声,明显场管输出不平衡,快爆掉的那种)
然后我把4路场管全部拆光,一个个拿万用表测试,没有什么发现,在不装场管的情况下,我上假负载想测试一下pwm四路电压是否相同,但是,ADP3181四路pwm一个输出都没有,我以为3181坏了,再换上一个竟然还是没输出,然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4路场管装上,竟然又有1v多vcore,
但是3181给3110二脚的电压每个都不一样,很杂乱,然后我又换上前面使用过的3181,还是这么杂乱的pwm,但是这两个芯片四个脚输出的电压竟然是一样的。请教问题在哪

网友:
查供电条件EN,VID信号,工作电压,pwm输出

网友:
加焊电感。 有一次我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