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C2

楼主(2013-02-25):
请问主板检测卡显示C2多为什么故障?

网友:
内存吧应该是

网友:
一般情况下清理一下内存金手指,或者换内存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c2大多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也有显卡不过很少。。。。。。。。。。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一般是内存。少数情况下是插槽出问题了。

网友:
需要检查内存,一般是内存不过得代码

网友:
内存不过,重刷BIOS看看

网友:
c2是一开机就是村
还是跑了会数字后是c2啊!

网友:
c2是一开机就是c2 ,那按不跑码修。
还是跑了会数字后是c2,那有可能是内存啦

网友:
内存不过,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2014-08-24):
如是AMD的可以CPU没有装好或CPU座问题

网友(2014-12-31):
BIOS坏了  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