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连接好电源和主机后,黑白灰彩跳变

楼主(2013-02-25):
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啊,不行就是显示器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显卡没事  我去网上找了找有人说呐是工厂模式  就是和平时用软件测试有没有坏点一样的过程 我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啊,不行就是显示器驱动板问题了

显卡没事  我去网上找了找有人说呐是工厂模式  就是和平时用软件测试有没有坏点一样的过程 我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B:
接上信号上,按下显示器电源开关关闭显示器电源.
再按电源开关打开显示器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信号上,按下显示器电源开关关闭显示器电源.
再按电源开关打开显示器电源就好.了.

是嘛 我试试 昨天出了点问题开始还亮后来不亮了 我怀疑高压板烧了  没测出来电压

网友:
先动动屏线,再测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