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945主板,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诊断卡闪了一下,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

楼主(2013-02-25):
致铭945主板,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诊断卡闪了一下,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测主板供电接口,只有紫线有电压(5v),怀疑有元器件短路,拉低了电压,拔掉CPU辅助供电,能触发,判断是CPU供电有短路,测量PWM场馆,三相供电的三个上管D极都对地短路,依次拆三个场馆,到第二个时,主板不再短路,测量取下的第二个场馆,D、S极正反向都导通,电阻0欧,更换场馆,测试,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