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救求救 ..ipad3屏左边亮度正常.渐渐向右渐渐变黑

楼主(2013-02-25):
.ipad3屏左边亮度正常.渐渐向右渐渐变黑.我是换完触摸屏发现的问题。求救求救! 有谁遇见过这样的故障修好的吗?请赐教。谢啦。

网友:
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主板问题.液晶屏我换过.但不知道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5-20):
led的供电你查过吗?这个是两个供电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