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宽带,网小区里面放线,能带多少台电脑

楼主(2013-02-25):
     移动100M 测网速才2.4M/秒,  太垃圾了吧, 不是说能达到理论12.5M/秒么,  相差太多了吧,达到8m/秒,也可以啊。

    先不说,移动的宽带垃圾了!,说这个速度, 我想往小区里面铺设,然后分户,给他们用,这样的话,我能带多少家电脑啊,。还必须限制每个电脑有ADSL 拨号4M的网速, 能达到400kb/秒,就行。 玩个穿越火线,地下城,不卡。  这样的要求, 我这个100M的移动能带多少家啊??
     要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论,每秒2.4M, 也就是2400kb多点,。 除以 400Kb 也就是能带6家是吧~~ 那是同时都下载能带6家,。
    我一个朋友说, 这个光纤能带90台,左右。  我不懂他是怎么算的, 就算是 ,都不下载,  限制每个电脑3M的网速,玩穿越, DNF不卡, 那么有其中10台电脑在下载东西,那网速不就没了么??   他是怎么算的?我不太明白, 请高手给于详细解释啊??
   我听说,1个网吧10M的光纤能带30台电脑,没问题, 怎么弄的?? 10M,要是 4个电脑都下载东西, 那不就没网速了么??
   这之间是怎么换算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具体回答,因为网络使用不是1+1=2 算的是个概率,如果同时最大化下载,每个用户4m,100m理论上最多带25个用户,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实际上抛却线路损耗等,这个数量要减好多,再就是玩游戏重要的不是带宽,而是线路连接质量,绝对不能丢包延时大,但据我所知,移动其实就是铁通,您那儿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这儿确实那只是个奢望。再就是如果要搞,那流控设备是少不了的,否则您就等着哭吧!

网友:
移动的网络楼主还在准备铺设玩游戏,可能楼主那儿移动网络稳定,我们这儿移动网络(原铁通)就是掉线王的代名词,而且带宽严重不足,网络延时很大。

网友:
自己要假设qos,拨号服务器,很麻烦的,投资不少

网友:
你需要一个带QOS的路由器,最好是有智能QOS的,设置好每IP上传和下载的速度就OK啦

网友:
有强大的智能QOS限速,要弹性限速强大的,或是游量控制服务器(比如流控大师),能带动50到80家,还有一个前题,要你的光纤入户线路很稳定,

网友(2013-04-06):
ros加流控,移动的太垃圾。你就别想90台了。有50台稳定你就偷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