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触发

楼主(2013-02-25):
来时这个机器不触发,待机电流0.055,拆开发现待机芯片背面进过水,清理后水迹后,测3.3VALW 5VALW都正常,还是不触发,查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按开机键也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EC就是不发出EC_ON ,也不发出RSMRST.订了一个EC换上后待机0.057能触发了,心喜好了.装上CPU,内存后,开机一看傻眼了,触发后电流直接跳到0.82然后降到0.72左右就不动了.取下内存来,开机触发电流直接到0.72左右不动,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是换的南桥,我这个待机3.3V 的电感对地阻值为143欧姆,5V电感对地阻值145欧姆.无从下手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用假负载测CPUPG信号有1.05V左右的电压,CPU复位也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CPU PG信号3.3v才对啊,CPU复位要1.05V才对啊,假负载能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