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无3V.3 5V 维修

楼主(2013-02-25):
接一本,故障如题。该机是集显,电源芯片是 ISL6237,20V供电有,5v供电也有,3v,5v没有,查3v,5v开启信号没有。:

经测,VIN主供电有,19V,REF基准电压有,1.98V,LDO线性5V正常,VCC,VDD都是5V有
EN1EN2都为5V,正常    就是没有5V 3.3V出来
所以怀疑是后负载短路...既然发现声卡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换了.更换小电容.上电测5V.3.3V出来了 开机 正常显示 OK 发现在这个是通病 附上图 好让大家以后方便维修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怎么检查去到那里的呢?是马上到论坛找通病还是用烧鸡大法来烧出来的呢?

网友:
声卡旁边的电容?

网友:
说的毫不清楚啊,测试阻值了么?

网友:
不错,以后方便,免得查半天

网友:
待机5V有小短路?

网友:
怎么知道是声卡那短路啊。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