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功放一边无声维修

楼主(2013-02-25):
客人送修的漫步者C3功放,故障是一边不响。
接到马上拆开来检查,先用自己的音源和音箱试过,确认是有一边声道是不响的
。先是测量功放芯片TDA7379,供电电压正常(17V)再左右输出脚电压也正常(
是电源的一半8.5V)这说明功放芯片是正常的,左右声道输出还经过一个输出电
容,接好喇叭通电试机,再在并上一个输出电容,不出声音的声道马上响起来。
断电拆下输出电容,发现电容一个脚已漏液了,换上一个新电容,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音箱我也修过,不通电 修个收二三百

网友:
听说这东西蛮贵的 音质还好跟惠微差不多

网友:
嗯 不错电容这个东西确实很爱坏 我的音箱贴片电容烧了结果风枪吹大了板子糊了  结果报废 大家维修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怎么在你们手上的都这么好修呢,在我手里的,怎么就。。。。。

网友:
这样的板子容易焊坏

网友(2013-03-30):
我的也是一个声道不响

网友:
我的机子功放集成块供电电压只有14V,声音小失真大,是不是稳压部份有故障,场效应管供电29V,控制栅25V,输出14V。

网友(点评):
IC供电电压是17V,你的电压偏低,查LM358,接的5V稳压管,一定要有5V。

网友:
谢谢您《西山行》朋友,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查出降压电阻变值只有4.1V,更换后已有17V电压,但声音小失真大的故障还存在,面板控制全部正常,集成块PT2311换过,没有PT2311的原理图,到它脚上最高的电压有4.2V。

补充内容 (2013-4-3 07:38):
音量开到最大有声音不大的歌声和杂声,

网友A:
那你就查双运放供电,单15V左右,那个贴片电容要有8V,拆了不要看看。

网友B:
再次感谢《西山行》的指导,问题解决了。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运放需要偏置电压,两片NE5532四个放大器的偏压在这台机子是统一分压供电的,接+15V的电阻开路,偏置电压没有或太低,因此声音小且失真大,更换电阻后机器正常。对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运用少,知识掌握不够,走了不少弯路。谢谢《西山行》。

网友:
这个都能看出来   音响上的电容很小呀  恭喜

网友:
现在数字功放流行啦,电压低升压大,不过配件也多了,维修起来确实比以前麻烦了

网友:
音响没修过 修过一个音响 没有低音 没修好 不知道怎莫办

网友(2013-05-07):
我也有一个2.1音响的一个喇叭不响,已经确定不是是声道的问题,哪天拆开来修修 。

网友:
音箱好修,上次遇到一个不通电的换个保险OK管了,还有个五角的管子坏了忘记型号了

网友:
修音箱=捡钱,不过捡不多!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查双运放供电,单15V左右,那个贴片电容要有8V,拆了不要看看。

大神,我的C3一开电源音量显示就变成"--" , 按键和遥控均无法调整, 开机的瞬间有声音,然后音量显示马上变成"--"后无声音,请问要怎么修?

网友:
查看开机键有没有5V.(开关一边接地,一边有5V)

网友(2014-12-17):
电解电容漏液的很多。

网友(2015-09-10):
我的c3也没有声音输出!左右和低音都没有声音!拆开摸5532和7379引脚喇叭也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西山行》的指导,问题解决了。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运放需要偏置电压,两片NE5532四个放大器的 ...

你好!具体是哪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