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S二修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25):
好久没发帖子了, 先祝大家新年发财
小弟不才, 今天献上一例.
上午接到一台 Z99S笔记本,客户反映说是不开机,好象进过水,在别的地方检查过,检查的店主说是电源部分有问题。简单测量一下后排除这个问题。于是明白了上家要么是忽悠客户,要么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主。
于是报价填单留机待修。
下午,手头的事做完后,拿起这个本子看了看,大卸十八块,板号为 A8E/S  发现已经修过,动过的地方还很多,BIOS、EC等,连网卡的晶振都没有正确安装到位。
直接上电源,待机0.03A,应该在正常范围,当然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直奔3V 5V,发现没有电压。
ASUS有的机器待机没有3V 5V也正常(这里的3V 5V 华硕叫作+3VO  +5VO)
高手一定知道,这个机器待机就应该有3V 5V的 问题也比较好找。
新手就可能不一定了,这里先说下怎么从时序图看待机电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出,谢谢
看下图:

第6步 PWRSW#_EC 是开关到EC的关机信号,之前的都应该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电压.发现+3VSUS 待机就该有的, 结合图纸发现+3VSUS是由+3VO转化过来, 所以待机的时候 +3VO一定要有.同理+5VO也一定要有.

那此机故障重点是3V 5V, 他们是由 TPS51020产生, 发现6脚DDR#有18.8V电压,正常.  ENBL脚没有电压. 问题点出现了.

然后再测量了下+12VSUS,也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也由ENBL控制.

图纸上看到,ENBL由 VSUS_ON经过 R8106一个100K的电阻得来. 当然这里有其他电路来协调控制.

打开点位图, 找到了这个R8106的位置, 对比了电路板上, 发现R8106不见了. 上面的焊点也比较光滑,不像人为的. 难道..............?很多问号在脑袋里转悠.

这里, 可以仔细分析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位置上的确应该有这个R8106的电阻. 这个是人为拆掉的. 可以看得出来, 焊工不错, 为人就不地道了.  在谴责的同时也要感谢他, 为什么? 大家都懂的吧!

补上这个电阻, 插电, 自动上电, 这个在预料之中的, 为什么? ASUS的很多本子, COMS电池拿掉的情况下, 会自动上电的.
看来没问题了. 接上内存\CPU\显卡\屏.上电. 发现暗屏幕.  晕死, 灯管问题?  好事多磨啊.
仔细观察了下, 发现问题了, 右上角的休眠开关卡住了. ASUS啊, 差点让我拆屏了.
接下来简单了, 拆除休眠开关, 上电OK, 上硬盘正常进系统/     哦了  RMB到手了哦.

写了20分钟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或是启发, 请别吝啬加加分, 回帖也是一种支持啊.

网友:
已加分,也祝楼主新年大吉大利,恭喜发财评分多多。

网友:
经典的维修案例。学习时讲过这些,你都图文并茂了

网友:
唉,高手啊 ,上家也算不错了,没整个大电压加进去,

网友:
高手,写得很好,对我入门有帮助!~~~

网友(2014-07-11):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02-26):
高手,膜拜中。。。。

网友:
你的感谢上家 呵呵

网友:
可以啊!要学习学习。什么时候我能有这样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
很仔细。。。做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辛苦楼主了,描述清楚,图纸点位并上。修的好写的也不错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没有3M5M 察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没有开启 思路清晰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楼主你是那里的啊?有点像我搞的那台

网友:
写的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什么时侯才有你这么NB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只不过图片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dsiluyf eih seadkhf l;kdsh

网友:
你是说上家接手的时候只是休眠开关的问题,瞎搞搞成这样的(拆件)? 或许有点道理,但瞎搞一说我不同意。
上家不是一个简单的搞手,应该是想下刀狠点,可没想到客户不修,拿到我这里来了。

网友:
分已经加了,羡慕楼主的技术,更羡慕楼主还能有点位图什么的。共享一下?!求共享!83102757@qq.com  图纸、点位多多益善!

网友:
楼主强悍, 受了不少启发

网友:
牛逼人物。。。学习啦!

网友:
待机3v,5v都没有,可调电源怎么会有0.03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是led控制与门电路控制器坏了

网友(2014-01-22):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还没来得及修  先看看

网友:
很多同行都这么做,上家还算好的,

网友:
可以啊!要学习学习

网友:
祝楼主新年大吉大利,恭喜发财评分多多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高手修机,迎刃而解,我不知几时才到这地步了,了不起阿,钱给你是该的

网友(2014-07-04):
总是哪呢过学到东西

网友:
上家也算不错了,

网友:
真厉害,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高度呀/

网友:
一个做一级路由,一个做二级路由。一级路由开启DHCP分配I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