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可不可以长时间使用啊?

楼主(2013-02-25):
一台300瓦 UPS电源,内置是一个7A的蓄电池,由于电池坏了,刚好自己有一个45A的电瓶,就用外置的方法接好,想长时间使用,就开始测试,可是用到五十多分钟的时候,UPS里面就开始冒烟,赶紧断电,好在发现及时,没造成损坏,可是逆变变压器的外壳纸已出现明显的痕迹。请问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使UPS输出功率加大,我这次测试时,就是逆变变压器出现发热严重,是否可以通过加大逆变变压器来加大这个UPS的输出功率,如果要加大逆变变压器,请问给我可有逆变器的绕制数据,这个UPS电源是12v /300w的,谢谢

网友:
不行的,原本就按短时间使用设计的,有的有时间限制

网友:
要看你所带的负载是否是大于原UPS的输出功率,500VA的只能带250-300W的负载,大于此数值,变压器受不了。

网友A: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可否更大变压器功率来加大UPS的输出功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可否更大变压器功率来加大UPS的输出功率,谢谢

没用的 改造不如买新的。 要增加输出功率  要换 电瓶  变压器  开关管 散热器

网友:
楼主你就不要在打这个主意了,像这种500w以下的小功率的简易ups,原本设计思路就是用于单台计算机停电后10分钟以内保正能及时保存数据而设计的,不是用来为长时间支持计算机等设备工作而设计的。所以楼主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单从ups这种设备来讲,设计时首先主要根据输入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等来设计电路个个部分。

网友:
你的变压器过热关键是功率不足,UPS一般是断电后短时对设备供电如果负载过重很快就会损坏元器件

网友:
如果你UPS的电池功率远大于你电器的功率就可以,要不然,电池用不久就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