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接了个910GLP板,水纹,(新手求教)

楼主(2013-02-26):
晚上接了个910GLP板.....有时不显示(自检没问题,进系统了)
摇一两下,有显示,但是有水纹.

别人修过一次
最开始以为电容弄错,(25V 470UF)没焊好什么的(一摇一晃的)  所以接了,等把电容都换了(6.3 1000UF)
郁闷了,问题还是是老样子,

求教!!!!

新手上路尽量详细!!!!!

网友:
不显时什么情况

网友:
机器其它工作都正常,只是不显示  能听到系统音

网友:
摇一两下,有显示,但是有水纹,是不是口坏了。楼主有没有换个试一下。

网友:
找到原因了,我休机用的显示器  显示频率太低引起的,换了个17寸屏,一切正常,水纹也没了,每次开机都有显示!!!!!!!!!

原本用的是老本子的拆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