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进系统后花屏

楼主(2013-02-26):
机器走完进度条,就大花(全屏小方格那种样式)进系统后死机;重新安装系统,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正常;进PE,安全模式都正常,显卡加焊过二次了,请给予帮助!!感谢

补充内容 (2013-2-27 03:01):
今晚重植和刷了下BIOS还是花屏!内存也换过,还有其它建议吗?JE40-CP的板号。

补充内容 (2013-2-28 20:23):
路走过后回头看才知道平坦度!!!还是显卡挂了,转了一圈才O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那就换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重植下球,应该会好,显卡芯片没坏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是啥型号的,不行先刷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过一款戴尔的笔记本!现象跟你这一样!能进安全模式!但是一进系统就花屏!重装系统只能不装显卡驱动!后来重新值球后!就好了!戴尔哪款机型我忘记了!

网友:
动的显卡!显卡重新植球!

网友:
重新植球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既然进PE和安全模式都正常,你先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吧!不行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要重新植球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点拨,今天白天忙一些,没顾得上搞这台机器,待会儿我先重植再。。。。。。。?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很多有时间加焊是不行的需要从新植株能好

网友:
要重新植球了,还不行再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