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处理HP dv6000通病 (DA0AT8MB8H6,AMD的CPU)。

楼主(2013-02-26):
        不是技术贴。仅仅写一个维修过程,并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解答一下最后的疑问。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没有显示,每隔25秒钟左右重启。
故障原因:此机通病:北桥芯片接触不良。
检测:    待机电流15-18mA;按下开关,电流升到0.4A后小幅波动,有时能升到0.55A左右,甚至0.75A;主板上的2个蓝灯1个橙色灯都亮; 25秒钟左右掉电重启,重新到0.4A,不停循环。
处理:
    网上有很多关于HP dv6000通病的文章,几乎都是说北桥芯片NV6150接触不良。但如何判断它就是这个通病的作品却没有。这款机不会就这一种问题吧。
    没有BGA设备,又听说用热风枪处理,效果不好,所以一直没动手。最近又得到一块一样的主板,决定试一下。
    由于开机电流停在0.4A,貌似CPU没有工作,也有一种说法是CPU电源控制芯片MAX8774虚焊。这个处理简单,但是加焊后故障依旧。
    没有BGA设备重做芯片,就只有用热风枪加焊这个北桥芯片了。首先刷一些液体助焊剂(只有松香水),从北桥芯片侧面往里吹。有的芯片带红胶,只能从一个方向往里吹,具体能达到什么效果也不知道。换上9mm的大风嘴,温度调到360,风力4左右。先将芯片位置两面加热,达到一定温度后只加热芯片,若干秒钟后,用镊子压着吹一下,停止加热,继续压一下再松开。OK,冷却一下,插上CPU上电测试。
    待机电流依然是15mA,开机电流:0.1-0.67-0.93-1.41-0.91-1.37-1.15-1.43-1.15-1.51-1.33-1.5,最后稳定在1.5A。插上内存,连接显示器,开机有显示。维修成功。

疑问:由于是BGA芯片,处理里后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变化。只有结果是笔记本能开机工作了。但能坚持多长时间,请以前处理过此机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这种办法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肯定再出问题的,DV6000显卡 北桥那种芯片是工艺缺陷的,你如果想他亮根本不必这么麻烦,但想解决问题,就只有换改良的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即使焊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种现象是芯片内核开焊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工艺的缺陷,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更换改良的芯片还能用更长的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北桥最好判断了,用风枪给北桥吹2秒钟,能点亮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空焊,最好重新植株,或者换改良版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吹个他10秒搞定亮机,但不出2礼拜他就回来了

网友:
如果经验很好的,也要用很久。

网友:
这种是通病,最好是用改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