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源维修

楼主(2013-02-26):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电源,是被雷击坏的,打开一看,里面完好,辅助电源正常,主电源不起动,毛病大吗?

网友:
你看下+5sb ps-on正常不?在跟PS-ON加一个信号看主电源能工作不。一般被雷击的电源重点多查下稳压电路!

网友A:
康舒API6PC05 3843集成块3脚6脚无电压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危险动作,我一个电源就这样短了一下,立刻烧了MOS。。。

网友:
详细出处参考怎么打不开呀

补充内容 (2013-2-27 07:57):
7脚供电端只有3.8V,那个三极管是啥管子,上面标有1p后面还有一个横着的p

网友(点评):
这是个一般的控制三极管 是控制IC供电来控制主电压输出。可以短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康舒API6PC05 3843集成块3脚6脚无电压

那7脚电压正常吗?8脚电压正常值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7脚电压正常吗?8脚电压正常值为5V。

只有7脚有3.8V,其它都无电压,控制供电的三极管分别是3.8V,4.4V和13.1V

网友:
不要同交流电。用一直流可调电源调至10V电压,然后在正极顺向串接以1N4007,再把该电压加至3843的7脚与地之间,测第8脚应该为5V电压。这种测试法保证你不会坏MOS管。

网友:
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时,保护电路会拉低3843的第7脚电压,使之不能上电。贸然短路三极管,使之强行上电,电路故障并没有排除,故很容易烧毁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