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级短路维修思路 插上电源待机0.1马上变没再跳回0.1最后变为0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3-02-26):
后级短路维修思路  插上电源待机0.1马上变没再跳回0.1最后变为0没有待机电压  求维修思路,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没有异常,如果用烧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技巧。我也烧了没有发现有热的地方。求高手指点。

网友:
您最少也要说一下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吗?

网友:
你还是不要修了,笔记本电路知识一点不懂,再修下去只会把故障扩大,也没人能给你一个准确的思路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
机器是z99n主板是a8n-dc
我想是缺少电压 或短路造成的。

网友:
那你就从保护隔离修起 一段一段的往下修吧

网友:
此电脑已修好   时序第三步ASUS-ON 信号没发出  请高手指点华硕时序图中 reset ic 指的是什么芯片
是io下面那个   mxic  mx29lv822cttc吗还是  io内集成的

网友:
仔细测试一下。一些小电容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