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显卡 不显示 电流0.45 有通病不

楼主(2013-02-26):
V3000 945集显显卡  不显示 电流0.45 有通病不

网友:
V3000  的板子散热问题。。导致显卡虚焊。

小心扣你的分.误导人

网友:
今天修了个各电压正常 放电开机了 不知道稳定不 测试中

网友:
0.45CPU都没跑

网友:
独显才有显卡通病

网友:
AMD单桥的就是它,不是的话就没有,inter的8400 和7300的也有,但是电流不会这么低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供电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

网友:
这种电流,你看网卡烫不烫?测测再说,别想着通病。

网友:
没跑U,先查CPU复位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店里也放了一台,现象和你描述的一样的, 开始的是我测试cpu电压是0.95v  为了这个问题,我换了cpu供电模块和北桥,现在还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显示的。   我换掉cpu供电芯片是因为每次不行的时候 都是吹动cpu供电芯片好起来了。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你若修好,和我私信一下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