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的打印机

楼主(2013-02-26):
HP1000的   插上电源自检完就提示你的前盖没盖好或没有硒鼓。正好有一个相同的。换他的硒鼓也是这样也拆开清理了下,还是不行。实在想不通了,请教各位

网友:
检测开关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找到原因了,但弄不了。板子的问题,换那个机子的板子就没事

网友:
如果提示没有硒鼓  你看看 是不是 鼓的 右变 1个 接触点 是不是 和鼓芯 没有 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