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1111T-VPCS128EC-I5-82HM55 BIOS

楼主(2013-02-26):
索尼PCG-51111T-VPCS128EC-I5-82HM55 BIOS

网友:
这个斯安娜哦真难修······

网友:
怎么下载后解压报错呀,无法打开

网友(2017-06-28):
这个是EC BIOS吗

网友:
是南桥BIOS 还是ec bios 我都下了好几个了

网友(2017-10-19):
SONY PCG-51111t开机电流跑到0.67A掉电,开机电源灯不断的反复闪烁,加热cpu供电元器件,能亮,过一会还是不亮,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