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5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3-02-26):
宏基4935一做系统就蓝屏。进PE不蓝屏,我先后做了显卡,北桥,南桥,换了内存,换的内存插槽,换了硬盘,做了各种版本XP,WIN7.还做了安装版那种也故障依旧。没思路了。谁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问题补充:我每次BGA焊接完都在BIOS改过硬盘模式了

网友:
宏基不是也有很多NEC电容  这种机器有没有

网友:
都全部搞了,不如换板吧。还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