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诊断卡显示: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楼主(2013-02-26):
主机开不了机,求教!诊断卡显示: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电源的供电是不是正常12V 5V 3.3V  还有CPU如果不工作整个主板也不工作 另外看看北桥是与CPU相连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啊应该电源的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你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主板坏了啊 修主板

网友:
这个提示也太笼统了
提示代码?换个诊断卡

网友:
先拿个好电源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坏,然后就是芯片级维修了~
修主板的话你要发图上来才能给你帮助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连诊断卡都用那种中文提示的,我讨厌那种诊断卡,开不了机,跟电源有关系,电源坏了会引起不触发,不跑码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还有可能CPU的供电有问题,需检查一下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外电的?我现在也碰到一个  是昂达9600GOS   显卡外电不接 能开机  显卡报警  接显卡电源 按开机 没有反应 供你参考   我的是显卡供电短路的!!!你把显卡拆了 试开机   硬件一个一个拆  就可以判断是那个硬件引起的短路   前提是  你确定电源是好的!!!最后只留下主板和CPU风扇 在不开机 就是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