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70 LA-5541P 开机LOGO 掉电

楼主(2013-02-26):
这片板子本例是进水的,大小板连接接口处有腐烂的,主板烘干后能点亮,看到LOGO,但不到5秒就掉电,而后还能重新开,现在米有思路,希望高手指点下。已经换过CPU 供电芯片

网友:
开关肯定没问题,掉电是先掉到0.111,然后再掉到待机的0.017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  所有电压都很稳定

网友:
亮机后的掉电确实麻烦

网友:
可能还是有腐烂的地方,楼主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