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内部文件可以设置成自动备份!

楼主(2013-02-26):
对于U盘,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把重要的文件从电脑中拷贝到U盘里。为了方便保管跟携带传输。
  有时候我们U盘上的文件也会拷贝到电脑中。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动保存的操作方式。

过去,我们重要的文件备份到移动存储设备,或在U盘中的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中的一个目录。 FileGee企业文件同步备份系统提供了一种方法,当USB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同步,自动备份工作,无需人工干预。
  你想知道如何成为USB移动存储自动备份的文件吗?
首先,它是必要的,以建立一个任务,当然,此任务源目录或目标目录中的至少一个是在移动存储设备。然后,设置为实时执行任务。
  在设置成立后的任务,可以在任务列表中看到这个任务。当移动存储设备插入电脑,任务的图标,表示目前的任务可以正常运行。
  当移动存储设备上的计算机,车牌字符的情况下,今后的任务的图标,当时的任务将无法进行,直到移动存储设备上会自动进行。
  插入时,这个任务也将触发执行。我们还需要考虑这样一种情况,车牌字符,但,但可能是不同的移动存储设备。 FileGee企业文件同步备份系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前执行的任务将
被自动检查手机
  存储设备和是否执行,如果找到,它会提示用户确认,避免误操作。
注意
备份文件的源代码目录中至少有一个是在移动存储设备,实现实时备份运行模式。
在这里每一个操作我们都需要根据上述的步骤去做,因为关于U盘的数据极为重要,不能马虎处理。
通过以上的操作设置,以后的U盘保存都是自动很方便的。

本文转自:wannengpe.com

网友:
FileGee企业文件同步备份系统提供了一种方法,当USB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同步,自动备份工作,无需人工干预。

这个软件是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