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普SP-350W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3-02-26):
今天早上闲来无事,拿出昨天给客户换下的坏电源维修。

听他说是高压烧坏了的,还烧了别的电器。今早拆开电源检查,发现保险管和330uf的滤波电容挂了,炸的面目全非。

清了灰仔细检查,就高压部分的整流滤波电路坏的。由于没有厂家的哪种型号的二极管,就找了4个5406代换(5408我就只有3个是好的,不够)。在把保险管和电容器换掉后,上电用万用表检测。

紫线5VSB,绿线+5V都有了。然后待机电接地,扇热风扇开始工作,所有电都出来了。

Over!

网友A:
本人小菜有很多问题请教  敢问楼主如何知道是二极管坏了呢 还要二极管代换前提是什么 5406是什么型号为什么可以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看看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只要动手,定能成功!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看看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好,有人说用1N4007代替,可行吗?

网友D:
上普,下普都是杂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普,下普都是杂牌电源

我就喜欢别人用杂牌电源,然后我换大厂的电源,最后维修垃圾电源卖给图便宜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菜有很多问题请教  敢问楼主如何知道是二极管坏了呢 还要二极管代换前提是什么 5406是什么型号为什么 ...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打啊,二极管的好坏最好判断了。

你要了解二极管的几个特性,就简单的多了。(正向通,反向不通。如果正反都通,或者正反都不通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人说用1N4007代替,可行吗?

最好是找54系列的,我换上之后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打啊,二极管的好坏最好判断了。

你要了解二极管的几个特性,就简单的多了。(正向通 ...

噢噢 这事闹的把最基本的特性都忘了 对哦 嘿嘿 谢谢你哦!~

网友:
汗,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测量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