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师傅帮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本本拆解

楼主(2013-02-26):
各位师傅有台松下CF-T7想换风扇,都拆完了,就差主板了,把主板的螺丝都去掉后,主板也能上下左右动,就是取不下来,屏线,所有的接口的接口线都拔掉了。主板取不下来就是被左侧的VGA的那个接口挡住了,主要是这个VGA的接口后面有个D壳的塑料把VGA挡住了,塑料挡信也太高,主板没有活动空间,拆不出来主板。左右晃动没有空隙。哪位师傅看看怎么拆啊,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附图 不好意思啊,主板拆出来了,这个贴子我不会删,拆笔记本胆大细心。

网友:
VGA口边上那个口两边有两个螺丝的,用小一字起子拧掉,板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VGA那里应该有螺丝.不中就加热在拿

网友:
怎么没有看出来风扇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VGA那里应该有螺丝没有拆完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