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J南桥不发SUSB#SUSC#

楼主(2013-02-26):
华硕A8J的   待机正常 触发从0.006-0.02不动了    EC条件具备,南桥条件具备,EC有发PWRBTN#到南桥   南桥不出SUSB#  SUSC#  加焊南桥 无果    请问大侠是 南桥挂了吗?

网友:
这个可能要换南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A:
南桥电压条件确定都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查下南桥的条件,南桥条件具备,换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电压条件确定都有???

确定都有  南桥所有供电都有 ,  复位有, 晶振起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都有  南桥所有供电都有 ,  复位有, 晶振起振

那就干南桥啊,别忘了马哥说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晶振看下波形,波形如果正常,就刷下BIOS,如果刷了还不行的话,果断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干南桥啊,别忘了马哥说的。

换南桥好了 ,加悍没有用

网友:
确定南桥工作条件正常,那就换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