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示波器初步使用及各种测量波形

楼主(2013-02-26):
示波器初步概念
自然界存在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利用信号变换器可以将各种物理激励源转变为电信号,通过示波器能够进行观察和研究随时间变化的事件。

示波器本质上是一种图形显示设备, 它描绘电信号的图形曲线。 在大多数应用中,呈现的图形能够表明信号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垂直(Y)轴表示电压,水平(X)轴表示时间。有时称亮度为Z轴。

模拟示波器Analog Oscilloscope: 一种显示波形的设备,它把(一定条件下和经放大的) 输入信号加到电子束的垂直轴上, 而电子束从左到右水平地扫过阴极射线管 (CRT) 屏幕。在电子束击中的地方,涂在CRT上的荧光粉产生发光的痕迹。

数字示波器Digital Oscilloscope: 使用模数转换器 (ADC) 把测量的电压转换为数字信息的示波器。 分为三种类型:数字存储、 数字荧光和数字采样示波器。

输入耦合
耦合指的是一个电路与另外一个电路中的电信号的连接方式。既然这样,那么输入耦合就指测试电路与示波器的连接。耦合方式可以设置为DC、AC或者地线。DC耦合会显示所有输入信号。而AC耦合去除信号中的直流成分,结果是显示的波形始终以零电压为中心。

采样速率Sample Rate
数字示波器对信号取一个样本的频率,单位为样本每秒samples per second (S/s)。
采样方式
尽管有许多不同的采样技术的实现,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采用两种基本的采样方式:实时采样和等效时间采样。 等效时间采样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子类:随机和顺序。 每一种方式都根据测量对象的不同有各自独特的优势。
利用插值法的实时采样,线性插值法,sin x/x插值法

触发位置
只有数字示波器才有水平触发位置控制。 触发位置控制也许就在您的示波器的水平控制部分。 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波形记录中触发的水平位置。变更水平触发位置, 可以允许您采集触发事件以前的信号,称为预触发视图(pre-trigger viewing)。这样,可以确定触发点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所包含的可视信号的长度.

捕获模式的类型
采样模式:这是最简单的捕获模式。每一个波形间隔,示波器存储一个采样点的值,并做为波形的一个点。
峰值检测模式:示波器将波形间隔内采样出来的采样点,选取其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并把这些样值当作两个相关的波形点。
高分辨率 (Hi Res) 模式,包络模式,平均值模式....

触发模式
正常模式, 只有当输入信号满足设置的触发点时, 才进行扫描;否则(对模拟示波器而言)屏幕呈黑色或者(对数字示波器而言)冻结在上一次捕获的波形图上。即使没有触发,自动模式也能引起示波器的扫描。如果没有信号输入,示波器中的定时器触发扫描。 这使得即使信号并不引起触发, 显示也总不会消失。
触发释抑
对所有的示波器而言,包括模拟、 DSO和DPO示波器,都存在着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仪器处理最近捕获的数据,重置系统,等待下一触发事件的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示波器对所有信号都是视而不见的。随着释抑时间的增加,对查看到低频度和低重复事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示波器的触发部分的作用就是稳定的显示波形,触发释抑也是为了稳定显示波形而设置的功能。主要针对大周期重复而在大周期内有很多满足触发条件的不重复的波形点而专门设置的。

探头
大多数无源探头有一些衰减因数,例如10X、100X,等等。按照惯例,衰减因数在因数的后面标注X,例如10X衰减探头。与此对应,放大因
数把X防到前面,例如X10。
有源和差分探头专门针对集成电路开发, 在访问和传输到示波器的过程中, 它们能够保护信号, 以确保信号完整性。 为测量具有快速上升时间的信号,使用有源或差分探头可达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关键词  XYZ轴,采样速率,采样方式,捕获模式 ,触发模式,触发释抑

网友:
请教下 我有个胜利的VC9805A+ 万用表
上面有个200khz
不知道怎么使用 谢谢

网友:
对初学者 很有帮助

网友:
写的很好,还有吗??等着看呢

网友:
只简单看个波形就可以了,不必看太多的。

网友:
MAX8734系统电源芯片

直流-直流变换
Linear Regulators                  线性稳压器
switch-mode power-supply (SMPS)         开关电源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脉宽调制
                    pulse frequence modulation (PFM)          脉冲调制

MAX8734 Buck工作模式
SKIP = GND             pulse-skipping mode             跳脉冲模式,电流不连续模式DCM
SKIP = REF或悬空     Enhanced Ultrasonic Mode   增强型超声模式,电流不连续模式DCM
SKIP = VCC              Forced-PWM Mode              PWM模式,电流连续模式CCM

Current-Limit (ILIM_)

Zero-Crossing    I(LOADSKIP)

FAULT DETECTION
Thermal-Shutdown                                                                过温则Shutdown
LDO5 Undervoltage-Lockout Fault                                         UVLO则dischargemode
Overvoltage Trip                                                                   OVP则discharge mode
Undervoltage Trip                                                 UVPdischarge mode
Undervoltage Trip  BlankingTime                              22ms

Power-Up Sequencing
1 Power-on reset (POR)   V+>1v
2 SHDN#
3 LDO5,VCC>4.5v
4 REF   LDO3   UVLO
5 ON3 and ON5
6 Internal Digital Soft-Start,PWM
7 Pgood

大概PWM的开关驱动看成傅里叶级数变换,交流经LC分压,幅度减低。直流经LC幅度不变。因此周期越小,感抗越大,容抗越小,交流幅度减得越小,输出直流越干净

网友:
谢谢楼主,

上面的图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