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充电器的三极管总是炸

楼主(2013-02-26):
不装变压器的时候不会炸    装上变压器测试就是炸三极管    是那种很简单的电路  不是usb型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反馈回路不正常,电流太大,所以三极管爆裂

网友:
这也值得研究?

网友A:
手机充电器的三极管用的是13001的。耐压是400V 电流0.3A  功率7W 外形T0-92封装和普通的三极管一样。
你用普通的三极管换,有多少就烧多少。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

网友:
变压器挂了 这东西成本不高,质量真不敢恭维

网友:
管子耐压不够,or,变压器绕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的三极管用的是13001的。耐压是400V 电流0.3A  功率7W 外形T0-92封装和普通的三极管一样。
你用 ...

如果是你换的三极管不对,我无话可说了。。。。。。。。。。。。。

网友:
你最好发个图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阻坏了也可能 测试的时候要接负载测试 在输入端串个电容

网友:
几乎所有的手机充都是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结构,参照着维修。

网友:
手机充电器电源三极管损坏后,必须全面检查还有没有 其他元件损坏,否则换上的三极管很容易再次损坏。

网友(2013-03-30):
可能有其他元件坏了,查一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更换零件需明确工作环璄 电压 电流   换的零件不达标换上多少烧多少

网友:
管子耐压不够或变压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