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VA1912wb开机亮一下。保护

楼主(2013-02-26):
优派显示器VA1912wb开机亮一下,然后 “哧哧”的声音。检查  灯管是好的   有一组灯管不亮。
现在先改高压板     12v   EVA    GND   ADJ   这几个线连   也不亮  求帮忙

网友:
你测了各组电压没?是否都正常?还有开机信号是高还是低电平?“哧哧”声音多注意一下灯管。估计你这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对呀,先检查各路电压正常不,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哧哧”的声音,查一下,看发自于什么地方,

网友:
亮度调节线不用接,有的时候接上不亮

网友:
看看开机有没有3.3

网友:
发出响声是高压电路阻值过大,把高压供电断掉

网友:
优派显示器VA1912wb开机亮一下,然后 “哧哧”的声音。检查  灯管是好的   有一组灯管不亮。
现在先改高压板     12v   EVA    GND   ADJ   这几个线连   也不亮  求帮忙
有一组灯管不亮 这不是问题所在吗?

网友:
还没解决  求高手

网友:
灯管的两头重新焊接

网友:
电压正常你就换看灯管了

网友:
高压有问题哦,那个场管容易坏

网友:
场管容易坏,查查看看吧

网友:
你把NO信号加个1K的电阻接到12V上看看能不能直接亮屏!如果不能就是高压板本身的问题!(灯管单点看电流是不是正常如果有比其它高的说明灯管问题)修显示器猴子训练训练都能干!

网友(2013-04-08):
灯管插槽是不是漏电 很有可能

网友:
换灯管,应该是灯管接头虚了

网友:
我觉得你先外接灯管试试,确定问题所在,不要盲目的改高压板!

网友:
改高压板,有一个灯管坏也会点不亮

网友:
这个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用别的高压板点一下灯管,要是还是亮一下就灭就是灯管否则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