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长城1772ED高压包型号

楼主(2013-02-26):
    一台金长城1772ED显示器开机灯闪一下就熄了.开机查高压包坏,上面无型号,换了个BSC25-0252M,开机图像正常,但幅度左右各差5cm,进显示器菜单调完都只有这么大,能调小,我疑此换的包型号不对.请问此机高压包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大家

网友:
代换型号正确,如果二次电压正常,可能是这个FBT质量有问题。

网友:
你说型号没问题.

网友:
新安江你好,该机行管工作供电54V.正常吗???

网友:
行管工作电压取决于行频,这些常识性问题应该知道的吧。
一般对于17纯平彩显来说,DOS画面下行频率差不多是31.5KHZ这个行供电跟一次电源电压接近,大约是50V左右。
具体的要看机器的一次供电及二次供电电路而定。

网友:
我曾维修过的长城1772ED显示器使用的FBT型号有如下几种,通脚一样1-2        3-4-8-9      5-6,均可代换,但有差异,你可试试。
BSC25-0252M
BSC25-6503
BSC FQM17B003
BSC FQV-G1701

网友:
通脚一样.高压包用的第一种.你说有差异指幅度吗

网友:
正常,相差不大就加电容?

网友A:
我看了.好象二次电压不对,不同的分辩率二次电压不一样,但我量了下51v不变.而且分辩率越高,图像越小越暗
.请问二次电压不正常怎样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好象二次电压不对,不同的分辩率二次电压不一样,但我量了下51v不变.而且分辩率越高,图像越小越暗
.请 ...

典型的二次电源故障,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
  多看看 贴吧 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