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 开机跑0.55A的电流

楼主(2013-02-26):
acer 4535G 开机跑0.55A的电流,换个CPU试、刷过BIOS 。是独显的。加焊显卡。北桥没加焊过。该机器会不会有什么通病的?
cpu
显卡
通病

网友:
维修三板斧头你都用完了这个机器还能修么??又是白痴一个!!黑屏就加焊显卡 加焊北桥!刷BIOS然后就上来论坛百度!这个电流就算是INTEL集成显卡的机器南桥都没过啊!!什么数据都不写出来!!重做南桥吧!

网友:
除了通病开店子还会修什么!!

网友:
找份图纸仔细对照一下,看看哪个没有工作!

网友:
LZ。。说详细点。

网友:
复位之前正常不?

网友:
按开机时序来吧

网友:
这个机复位可能都没有,还加焊这个那个,好好的板子可能要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