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NW618路由器SD双颗8bit32M单焊盘组16bit64M

楼主(2013-02-26):
此文章我在恩山和太平洋都发表过
我是原创本人,版主可以看与论坛发表的原帖有没有裁剪和图片右下角有没有水印
打磨5354接USB出来已经一大堆人了,我也是借鉴前辈的经验才接出来的
但是SD双颗8bit32M单焊盘组16bit64M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为了坛友方便看如何叠焊,还做了上下颗粒说明图

1.先来张改造好后的软硬件照片:
侧面:

刷到最新的1.28.0538

2.磨U加USB是参考以前大虾们的帖子做到的,我唯一的创新点就是8bit 32M SDRAM颗粒上下重叠组16bit 64M SDRAM!

双8bit组16bit 共飞线13根,自认为焊工不错.之前在百度上查到也有人试验过双8bit组16bit没成功,主要原因是数据线不能乱接.必须是高8位数据线接一颗8bit颗粒,低8位数据线接一颗8bit颗粒

为什么要这样才行?因为LDQM和UDQM分别控制的就是这高低各8bit数据线!不懂的可以再跟帖问我.现在上我整理的8bit 32M与16bit 64M SDRAM颗粒引脚对照图和飞线示意图(2合1):

引脚上有红色方块的,就是需要翘起的引脚.

下面颗粒就是直接焊到焊盘上的颗粒

上面颗粒就是把所有引脚轻轻按弯,重叠焊接在下颗粒的(红色方块的引脚也最好翘起,这样便于焊接)

中间红色的细线就是要飞线连接的地方了.

鉴于有TX不清楚飞线图,在此再说明一下:

下颗粒除了2,5,8,11脚翘起,其它引脚全部焊到焊盘上去.

而焊盘上对应的2,5,8,11焊盘都用线接出来好飞线(先接飞线再焊下颗粒,不然飞线难焊)

上颗粒有红色方块引脚的全部翘起,没有方块的引脚全部按弯朝下,让它们能够和下颗粒的引脚焊接在一起(重叠焊)

上颗粒的2,5,8,11脚上的红色弯线表示:引脚和焊盘引出的飞线分别连接,其它的红线对应飞线就是

3.内存改造正式开始:

取掉之前的32M16bit颗粒,我的办法都不是用热风枪.而是颗粒2边多上锡,2把烙铁一起来回拖拉,几下搞定:

焊接了TTL JTAG针,飞了4根线再焊下颗粒的图(一定要先焊下面4根飞线,再焊下颗粒,不然飞线就难焊了!):

焊接了下颗粒另外一边4飞线后再焊接上颗粒!道理同上!

焊好13根飞线后的图:

话说第一次焊接好后,我的灯是全亮的!心里那个汗啊!肯定是内存没焊好!但是那么多飞线怎么找?!用尖针万用表一个脚一个脚打通断短路,都正常啊!

后来发现问题是最后2个飞线错位了!各偏了一个脚!唉!飞线挡视线,数错脚了!改正确后,上电OK!(我的焊工没话说!虽然很久没焊了!)

正常后进TOMATO的界面[2]我的改造顺序是先换内存,再改FLASH刷8M固件,再磨U接USB2.0.原因是先改内存,好找问题,固件也在,上机访问WEB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改造好内存,FLASH改造正好可以刷8M,为以后的USB测试做基础

4.后面就是改造8M SPI Flash(直接买8M MX25L6445就是8脚的,速度比05还快,你的PCB是8脚就买它,16脚就买16M的05或者45都可以,05 45互相兼容的)和磨U接USB2.0了.很多帖子都有,就不再累述了.贴图为证:

打磨后的照片(打磨时一个人没照):

用电磨切割散热片(虎钳是买电磨套装一起的,切割的时候还发生了危险!幸亏没伤到人:用力太大,砂轮片在高速旋转时缺了一个口子,当时只是觉得声音大,等停下电钻,才看到砂轮片缺个口,幸亏烂的部分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没伤到人,我当时戴了防护镜的,用电动工具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上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