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6400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3-02-26):
手上有一神州F6400,电池充不上电,拆开电池发现有六只电芯,两两并联再串联,用万用表测电压,其中有一组为零,其余两组有微弱电压2V左右,拆下没有电压的那组,把两个电池分开再测,一个正负极电阻极小(短路),另一个有较大阻值。我判断阻值很小的那个电池坏了。请问这样判断对吗?剩下的只电芯能否改一下,继续使用

网友:
换个电池120,没事做的话可以搞一搞,不过搞好了也用不久

网友:
干脆买个电池了。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