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F4-3主板每次开机要刷bios,升级bios后依然

楼主(2013-02-26):
机子是06年的,最近每次开机都是这个画面,提示我插入光盘或者软驱恢复bios。刚开始是插入主板光盘恢复了,进去之后正常工作了。但关机后重新开机又是这样。
       网上搜了之后说光盘里只是原始bios固件,光盘恢复后要刷入最新的bios固件才可以。又屁颠屁颠的制作dos启动U盘,然后把官网下载的最新固件和刷写软件放进去。尼玛还是一样啊,提示刷写成功,还看到到了开机时的bios版本时间由06年变成07年了。以为挽救回来了。但是关机之后重新开机又是上图提示。
        感觉是bios硬件坏了,又上淘街买了个新的bios,并请商家刷入最新bios固件。回家一试,尼玛坑爹的还是没用啊。想重新用dos启动U盘自己刷一遍看看的。然后就想用光盘先恢复原始bios,然后再刷入最新固件。结果更悲剧的事情发生了,硬盘无法识别了。谁能告诉这是怎么回事啊!论坛里搜了好久,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啊

网友A:
把软驱关闭试下。看它的提示。软驱这里有错误。cmos电池是否有电?主板上找一个bio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软驱关闭试下。看它的提示。软驱这里有错误。cmos电池是否有电?主板上找一个bios跳线。

试过,重新刷bios后,开机会要按F1才能进入,把bios里的软驱关闭后。正常启动,电池刚换的新的,bios跳线也试过。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现在非常怀疑是桥脱焊了,因为这板子正常使用的时候桥上的散热片是非常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