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 83627EHG的温控脚

楼主(2013-02-26):
主板 不定时关机,刚开的机子能用10分钟左右,再开1分钟都不到。。我估计温控出了问题 在BIOS理看不到温度。IO型号83627EHG 看不懂英文 所以请教

网友:
神舟以前又一款也是不定时断电的,AMD的CPU,是CPU座子问题,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