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USB接口的怪问题

楼主(2013-02-26):
  台式机,主板是技嘉的770-us3  每次开机系统都要重新安装所有USB接口设备的驱动,包括键盘和鼠标(这2个都是USB接口的)
  我的系统是WIN7 X64

网友:
安装的是GHOST系统系统吧,掉驱动!安装下主板驱动,或者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直接装上主板自带驱动,我每次安装ghost版的系统,驱动还是用的自带的,很少出问题,就是浪费点时间。

网友:
驱动没装好的吧

网友:
如果驱动装好了还是一样的话,可以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更换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是软件问题,可以试试重装!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去技嘉网站下载标准驱动程序来安装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