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RS-460-PCAP-A3电源用着用着坏了,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再上电再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3-02-26):
酷冷至尊电源
型号RS-460-PCAP-A3
前一天关机都是好的
第二天开机,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再上电再转一下又停
确认是电源问题,挂了负载一样的现象
打开电源,内部没明显烧坏的元件
上电时用电压表测量,5V输出瞬间到2,3V电压就掉下来了,12V输出瞬间到7,8V就掉下来了
怀疑是电源过压保护,或者保护电路故障错将正常电压判断成过压
电源内的IC有:
ST

WELTREND
WT7527 N161

NEC

ST
UC3843B

B941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那3843的7脚电压是多少啊?(正常电压在13V以上)8脚电压是否是5V?不符的话,多半是3843坏了。

网友:
上电瞬间电压偏低不能判断为过压吧!更有可能是有元件短路导致电压输出降低,楼主这种现象应该是输出电压部分有短路而导致保护(可测一下保护芯片的电压、339的2脚电压),楼主可检查后级输出的电阻

网友:
这种还没坏透,看下二侧的肖特基!

网友:
很可能是短路引起的保护,也可能是带负载能力不行了,先换下电容试试,不行就一个个元件测量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是后级短,因为通电后电压是在下降,在通电的瞬间输出电压过高万用表是反应不过来的,OVP或OCP了你还是查反馈吧!

网友:
后级问题,最大可能是输出的整流器件击穿。

网友(2013-04-22):
没有上图片,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电源 ,客户说之前送人修过,我拆开一看那两个大电容旁边的二极管都没有啦,我想问一下他旁边是什么样的二极管, 上面表示 VD1  和VD2

网友:
是不是到两个管子的整流管啊,看看是不是这个图里的D1和D2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样的二极管

由于电容在刚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导线,为了防止通电瞬音因为电流过大而导致电容烧坏,所以一般会加上二极管加电阻的形式加以保护,二极管起到整流作用。我也是小白,说的不一定对,呵呵,我也刚刚学没几天,一个月前我也什么都不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电容在刚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导线,为了防止通电瞬音因为电流过大而导致电容烧坏,所以一般会加上二极管 ...

如果你说的是d3d4,那就不对了,d3d4的作用是阻力二极管,  作用就是去除反峰电压 保护三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d3d4,那就不对了,d3d4的作用是阻力二极管,  作用就是去除反峰电压 保护三极管用

我说的是D1D2。d3d4不是尖峰吸收回路吗,他这个电源别人修过了,肯定不可能将D3D4去掉

网友(点评):
你再研究下尖峰和反峰的意思,d1d2的作用是给耦合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
我觉得重点应该查 339和周围

网友:
呵呵呵, 你们都比我强多啦,我现在只会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