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继续发,今天刚修的HP4416S,AMD芯片组的通病

楼主(2013-02-26):
故障电流记不清了,来回跳的,拔内存依旧。现在修AMD芯片组的,上手风枪先直接吹北桥,上电电流就直接刷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也亮机了,知道故障在哪了。

这个小技巧是听老家的同行讲的,还蛮实用的。这个心得给刚入行没什么经验的人积累点经验,老鸟跳过吧。

第一名!饼总很欣赏你哦、。。
还是要更换否则百分百会返修的
北桥把A_RST拉低了导致RST不断跳变,双灯闪。这种故障我早就对着图纸分析过了,翻前面帖子吧

网友:
是加焊,还是吹吹,热热就行了。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嗯!惠普4416通病:1  显卡供电上管与供电IC       2  北桥虚焊     3 BIOS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绝对是经验之谈!

网友(点评):
还有QL64 这款CPU

网友A:
昨天搞了一个CQ40 AMD集显的 开机电流到1.4 1.5 1.2跳两下掉电  直接干北桥 干完下来 亮了一下 以为150大洋就到手了  散热片山上上去试一下又不行了  丛植了也不行  同行拿来的  打电话过去给他说换北桥240  他说不修了

240要的吧,毕竟AMD的芯片组散新的多,风险比英伟达的大
悲剧

网友:
240贵来,同行哦

网友:
HP的机器通病显卡,显卡供电IC bios

网友:
加焊北桥吗?

网友:
AMD就这样干,很多就行

网友:
呵呵 恭喜 速度返修!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至少需要重植锡球吧,吹吹很快返修的。

网友:
那个只有说是惠普康柏V系列 CQ系列的很多   一般都是北桥和显卡

网友:
楼主是温度测试法吗

网友:
有时候加热可行,有时候,不成。

网友:
至少加下焊

网友:
我不加焊哦,胶太多,搞不掉只能重植,这个芯片太薄容易挂,先不管。
我感觉换桥效果最好。

网友:
楼主你等住返修吧!!

网友:
HH4416S AMD 的这个机器问题一大堆,北桥、显卡、CPU、CPU 底座、bios、都有可能 的!

网友:
我这个帮学员修的,不用怕返修哈,不行只能一个了。

网友:
的确是同步,发现AMD的北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们在上海 给客户换都是400左右的

网友:
不一定,有时候焊北桥没好焊显卡好,有时候CPU坏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多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太常见了

网友:
bu  zhi  dao  hao  yong  b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知道啊,这是ADM的通病,不光4411S

哥们,用风枪吹要调到多少度的温度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速修大法吧,返修会不会很多啊

网友:
北桥240看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承担的风险也不小啊  一个芯片也不少钱啊~~~

网友:
吹完别忘了把机器散热搞搞,降低一下返修率

网友:
不用BGA吗?是临时判断问题?还是直接这样维修呀?

直接用风枪吹?温度和风速调多少呀?分享一下!

网友(2013-03-30):
有时候电流在1.9跳动会是CPU底座虚焊

网友:
用饼哥说的intel以外的东西都爱空焊...直接说是AMD的空焊通病1!!

网友:
有好多通病的 HP机型 你等着吧

网友:
AMD的好多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HP4416S 不太会反修

网友:
会  返修么   等结果

网友:
不要加焊和植吗? 难稳定啊

网友:
个机器问题一大堆,北桥、显卡、CPU、CPU 底座、bios、都有可能 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1716-1-1.html

网友:
投降了 不怕返修 麻烦。

网友:
从做吧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这有条件最好上BGA

网友:
只要是AMD的 多数都是北桥

网友:
垃圾机器懒得碰它

网友:
amd芯片组的通病。。。

网友:
这种方法确实比较实用

网友:
这种机器是AMD的北桥,特别容易虚焊,而且AMDQL系列的CPU也爱坏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加焊就行,,

网友:
AMD的机器都是北桥虚焊比较多,到手一般都是换CPU先,不行就加焊北桥,感觉起码自然损坏80%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都不修了 哪来返修啊 楼主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呢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饿

网友:
应该是用不主吧

网友:
用这样的方法判断是北桥的问题,但还是要上BGA的!

网友:
BGA 给北桥做个 行啊

网友:
这样弄再把风扇改为常转就可以用两三个月了

网友:
amd 坑爹的机器!!!就是完蛋的芯片组!!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
呵呵!老毛病了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A:
昨天搞了一个CQ40 AMD集显的 开机电流到1.4 1.5 1.2跳两下掉电  直接干北桥 干完下来 亮了一下 以为150大洋 ...

QL64容易坏

网友:
你们怎么看电流跳变的?数显的我不会。我是新手

网友:
是啊  都被HP的电脑害死了

网友:
这种我都是拆下来 重新植球   成功率高  不容易返修

网友:
034的北桥吧,通病了,应该是脱胶了 不是焊锡的故障

网友:
这机子坏的太多了吧。。CPU根。。坐子也很爱坏啊。。还有外壳磨具太垃圾,用点力就滑丝

网友:
您加焊了一下是测试还是就那样了  没给换?

网友(2013-06-07):
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记住,以后用的上

网友:
还是要更换否则百分百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风枪吹了只能临时看看故障点,你肯定得重新做北桥啊,不然就等返修吧你。

网友:
这个样也行啊以前见过台式机AMD cpu用风枪有吹好的,想你说的这种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A CT  ,技术很牛...看了你很多贴

网友:
迟早还是要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