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电源板,怎么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3-02-26):
一体电源板,怎么改通用驱动板,我的通用驱动只接了12V与地,没有用,电源板上 有12V 5V BON与地

是不是电源板上还要接个电源高压条这边

网友:
开关触发也要接

网友:
先学基础在提问

网友:
看你要改的驱动板需要的电源是多少(有的驱动板只要12V有的有12V和5V)从电源板上把电源引到驱动板上,另外再把高压条的开关线引到驱动板上,亮度调节的可要可不要,如果高压条是 独立的还要给高压条供给12V的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