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980B,或许这是通病。

楼主(2013-02-26):
最近收到2台980B 19液晶显示器。一台不通电  ,指示灯不亮,暂定为不通电。一台有时候闪屏,用了2天了也没出现问题。。
只修不亮灯的,拆机测试 保险,桥堆,开关管没有短路,测试输出5V,12V 无输出,直接改板,这时候问题来了,就那么几根线,应该不会改错,量这个量那个的 发现开启信号没有,以为驱动板也坏了,又改。。。。改完之后终于亮机了,接上开关,装机又不通电,这个倒霉催的,我那个愤怒。。。。到底什么问题,从坛里有师傅说是开关容易坏,我累个去。果然开关短路,修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就是开关短路,我那个悲哀啊,电源板挂了,驱动板也残疾了,还是个公司同行送来的,我那个愤怒哦。。。垃圾中的战斗机。。。。
HKC980B  开关非常容易坏,在此提醒各位同僚,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只能怪楼主自己不认真,开关第一步要试一下好坏的。

网友:
这机器比山寨的强一点,,,

网友:
只修不亮灯的,拆机测试 保险,桥堆,开关管没有短路,测试输出5V,12V 无输出    你这5V 12V都无输出怎么可能只是开关短路呢

网友:
电源板坏了  开关板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