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开机掉电

楼主(2013-02-26):
待机3.3V 5V有 按下开关测 各电感 1.8V 1.5V 1.05V 有 SATA口的3.3V有 5V有
但是风扇排针上没有 5V 和3.3V    按开关风扇不转  求各路师傅指导下是哪里出的问题引起的开机掉电 本人刚从学校学完回来动手能力和经验较少 问的问题也许有点太 2 匆怪

网友:
笔记本开机风扇不转正常,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转。
先看待机电流是多少?上到多少掉电?看看硬启动完成了吗?即CPU电压出来否?CPU没出来之前都是缺电压,修复100%。最难的就是软启动掉电,建议你插测试卡测,看到哪里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