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0不显示 各项电压正常

楼主(2013-02-26):
一块3850 512D4板 单核  刚刚到手各项阻值正常 上电电压正常 不显示  在仔细查 27M晶振两脚电压一样 怀疑坏了 电阻晶振电容全换 还是电压一样 于是上论坛查查 找到哆哆的 一篇也是关于3850的 图上有个BIOS芯片 说2脚到330排阻出现问题 于是也跟着查查看 结果发现一个'B'+数字 的掉件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 就量板面上'B'+数字的原件  原来是电感  拆个换上  上机 开机正常 板载显卡有显示 独立不亮  搞了好久 后来换了台机子试试DVI转vgaT头  结果想骂人  转接头是坏的  从新找个装上 正常  宝贵经验  应该是哪个电感掉件照成的 晶振不起振

网友:
粗心大意 再好的设备也不一定能修好  忘记说了 显卡拿到手时 GPU 加焊过 我查了电压也以为是虚焊还好仔细了点 呵呵   唉不知道哪个大意的干的

网友:
完全看看懂在说什么。。。 晶振周围咋可能有电感,3850用无源晶振 直接接入GPU的。。同时路上有2个谐振电容

网友(点评):
你是个比较较真的人,搞维修是应该这样。不过帖子没看明白。 “应该是哪个电感掉件照成的 晶振不起振 ”这是楼主最后的总结,应该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