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没电,拨掉电源后,大电容1V1V慢慢掉电

楼主(2013-02-26):
有个开关电源,通电,没电源,拨掉电源后,大电容不是很快没电,而是1点1点,1`V1伏的往下降,要从哪查,谢谢,初学者,

网友:
查查脉宽IC供电,状态。以及开关变压器。

网友:
电源IC工作条件,,查一查吧,,

网友:
什以类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要能正常工作,通电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启动电路必须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如果是自激电路电路此时得电起振,如果是它激电路,驱动芯片电源供应脚此时得电才能工作。启动电路不工作,大电容可以认为没有负载,因而放电很慢。还有一种情况也会有此表现,那就是电源启动后又保护了。

网友A:
这电源启动电路,通过两个启动电阻,到达三极管的基极,我是用电压量,量下通过第一个电阻后,变成160V,但通过第二个电阻,就没电压了,到达基极也没电压,那它是怎样工作的,这块电源板是好的,初学中,向老师门请教,想不通

网友B:
我是门外汉,自学中。
这个肯定应该有电压的,不会你量程是2000V,太大了吧?
调到200V或20V应该就能看到电压了。
顺便问一下,如果测到电压的话,你第二个电阻到三级管基极的启动电压是多少?
我有个坏电源无+5VBS,过第二个电阻后是1.4V,又过一个电阻,到2N60的G级是0.4V。这个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
我这个坏电源应该没有反馈电压吧?
哪位老师给讲一下2N60的G级的正常电压,和辅助变压器反馈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正常就应该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门外汉,自学中。
这个肯定应该有电压的,不会你量程是2000V,太大了吧?
调到200V或20V应该就能看到 ...

有IC驱动的话,检查IC工作是否正常再说。什么样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启动电路,通过两个启动电阻,到达三极管的基极,我是用电压量,量下通过第一个电阻后,变成160V, ...

第二个启动电阻可能开路了。

网友:
你这电源可能是没有起振或是冷端有短路现像!可以在网是多切搜点关于开关电流的资料看看,电脑电源维修应该是很基础的

网友:
电容问题,或者那个取样的小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