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冷静王2.3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 一直短接就一直转, 一放开就停?

楼主(2013-02-26):
求助航嘉冷静王2.3+短接绿线黑线风扇就转, 一直短接就一直转, 一放开就停了.
开始发现最大2个电容有漏液, 都换成新的了, 其他电容没有鼓, 万用表测输出绿线有4.8v左右, 紫线有5.1v
求各位大侠帮忙, 怎么修?

网友:
已经好了啊,电源就是接上绿黑风扇转,有输出,断开绿黑就停

网友:
短接后各电压输出正常吗?如果正常说明电源没问题;你的这种短接是人为的,接上主板后就由主板来控制绿线与地接通与否了。

网友:
接在主板上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会转, 放开电源开关风扇就停了。
这个电源以前正常的时候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会一直转,再短接一会就会停。
我只量了绿线和紫线,我再量量别的线把

网友:
短接就是应该一直转的,松开就停
你可以短接的时候,量量各路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 风扇转就好了啊 再看就是接机子上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短接转正常啊  再试试带负载能力就行了

网友:
电源接主板上什么问题,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不显示的话有可能带不动负载,灰显不正常吧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 现在确定电源是好的, 是主板坏了~
现象是电源接上主板, 按开关cpu风扇会颤一下然后就不动, 显卡风扇和电源风扇都不转.
电源换在另一个老主板上可以开机

网友:
把COMS电池拆下,再清除CMOS试试。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

网友:
短接上黑绿线就会一直转,不会停,如果照你说的,那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2013-10-12):
单位换下来的航嘉HK400-55DP也是这个故障,短接绿黑线风扇转, 一直短接就一直转, 一放开就停。

来看下什么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