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主板~插入的内存就是报警不认

楼主(2013-02-26):
     今天遇到一块V星主板~插入的内存就是报警不认~后来发然在主板内存槽旁一个名为:PHD78NQ03LT 管子~发热很大~~怀疑已烧坏~现在想在别的主板上找一个代换~但又不知这管子的参数~请高人指点~谢谢·!!!如果要代换找什么型号的管子~本人是初学者!!

网友:
VDS = 25 V  ID = 75 A

网友:
MOS管一样位置的就可代换啦

网友:
找一块的主板,上面有一样形状的MOS管拆下来一个换上即可。
楼主说的管子发热严重,并不一定是管子坏了。可能是后面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一定是管子坏,可能是微短路

网友:
用95N03T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那个管子发热到炀到手感觉了~再说~拿好的内存插进去~主板还是在报警~不认内存!~
我现在手上有K3918 ~~K3919 ~怎样快速清楚管子是MOS管的型号判断!!

网友:
是2SK3918,属N型MOS管,可以代PHD78NQ03LT 它。

网友:
查看芯片手册应该会有的。

网友:
查内存三个供电出来了吗,有可能是旁边的电阻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