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故障一个,求指点……(W2234S)

楼主(2013-02-26):
LG液晶显示器,型号W2234S
故障现象:
开机一段时间后,屏幕变成红色,屏幕上的文字和图像都存在。显示器可以对付使用,就是满屏的红色看上去很不舒服。
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故障消失,连续开机一段时间(大约几个小时)后,故障重现。

在网上查询此机的常见故障,未见。此机的软件版本是1.1。
出现故障后,进入其工程菜单,将能关闭的选项都关闭,显示器工作正常了3天,3天后,故障又出现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呢?
如果用网上的万能驱动板替代2234S的驱动板,是否可行?如果行,大家给推荐一款。

补充内容 (2013-3-24 22:14):
当然是原装的好,就是不好买啊。

网友(点评):
你要是手里没有万能驱动板 我感觉还是换原装好 也不贵 还不麻烦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试试刷一下MCU么

网友A:
驱动板  两颗电容换掉试试 那个供电边上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准秒杀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也遇到过,,,好像是换的驱动板。。。

网友(点评):
换驱动板是换LG原配的驱动板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两颗电容换掉试试 那个供电边上

可以试试看,请问你曾经遇到过这个故障吗?感谢各位维友的帮助!!!!!

网友:
你这个型号的没遇到过,别的显示器修过几个。。先刷程序。。如果不行就换驱动板。。可以基本肯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吧!省时省力!

网友:
拆机换灯管吧,如果灯管没坏果断的刷程序~

网友C:
这一款一般程序坏,但我遇到的现象都是不开机。你这也应该是程序问题吧,给你程序你试试

原机备份测试过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程序我有,重新刷了mcu,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看,请问你曾经遇到过这个故障吗?感谢各位维友的帮助!!!!!

碰到过   当时   是先确定了驱动板的问题   然后用示波器打波形图      不稳定  有杂波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然后再把芯片加焊一遍肯定彻底。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长城M1920,也这样,没修好,换了个通用驱动板好了

网友:
根据各位维友的建议,我决定更换驱动板上的电容,再试一次。如果还是不行,就更换一个驱动板了。我在淘宝上发现有液晶显示器万用驱动板,无需刷。靠跳线改变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款一般程序坏,但我遇到的现象都是不开机。你这也应该是程序问题吧,给你程序你试试

你说的是不是那种暗红色?那你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是供电芯片啊!也有可能,还有就是芯片附近的那个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