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个取下贴片原件测试内存供电电路工作原理,申请转正

楼主(2013-02-26):
本人现在还属于初学阶段,严格来说还谈不上会修主板,我发不了维修实例但我总有能做的事情,下面一例是我跑线路的一个主板,这块主板型号找不到型号和牌子了,CPU插座是478针,北桥RG82845GL,南桥FW82801DB,IO为W83627HF-AW

这块主板的内存供电线路我跑了很久,刚开始怎么跑都跑不出来,后来一边跑一边画线路图,终于跑通了,却不知道图上各个零件在此电路中的功能,最后一个一个拆下,加点,再推理,最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搞清楚了此块主板的内存供电原理。

先上一张此主板的全景图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的照片

网友:
这一张是我画的内存供电电路图,经过几次修改,后来又重新仔细画了一遍

网友:
先来对应认识一下电路图中和实物图

其中内存供电的主要零件为电路图中的Q3,Q111,Q32,Q31还有八脚RT9173A
根据电路图可以确认Q3为主供电N型MOS管,RT9173A的功能可以确定为输出1.25V内存辅助供电

现在Q31,Q32,Q111三个贴片三脚元件的功能未知。
所以需要一个一个拆下加电,根据电压和电流的不同变化判断三个贴片元件的功能,并得出电路图的真正供电原理

网友:
首先插好电源,我把CPU供电插座也插上是为了不漏下任何一路供电,在准确判断供电来源之前先将所有供电接上。

主板灯亮,说明5VSB已经上电

网友:
根据电路图可以判断,在主板开机之前,Q3是有供电的,供电来自Q30(可调散端稳压器1084)3.3VSB。而实测的情况是在主板未开机的情况下,Q3的输出为2.2V——2.54V是一个跳动的,不稳定的输出。

主板未开机时Q3的漏极电压,5VSB经过1084转变为3.3VSB,再经过二极管D39来到Q3漏极,是一个跳动电压,为2.7V——3.1V

主板未开机时Q3源极电压,为2.0V——2.54V,是一个跳动的电压,图上刚好跳到2.54V

另在开机之后,Q3的输出电压稳定在2.54V,RT9173A也输出稳定1.25V辅助供电

网友:
取下Q111 后的变化

取下Q111,大家可以看到,Q3的输出已经超过了2.54V的供电,达到了3.08V,和Q3漏极输入端电压一致。

取下Q111并将主板开机后后Q3漏极输入电压3.09V

取下Q111并将主板开机后Q3源极输出电压3.08V

Q3变成了没有调压开关变压功能的导体。

说明Q111的作用是稳压,是精密稳压器。

网友:
再来看Q31和Q32的功能,从图上可以得知,5VSB经过八角二极管Q53后仍然为5VSB,经过R574后并联Q32的左脚和Q31的脑袋脚。Q31通过一个R573的电阻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实在找不到,但是这个电阻在插上电源不开机或者开机后都是3.31V,应该也是由5VSB转化而来)Q31和Q32的右脚均接地

先取下Q32

取下Q32后插上电源或者开机,电路的工作似乎不受影响,开机后Q3能够正常输出2.54V,RT9173A也能正常输出1.25V
图片为取下Q32后本该是Q32漏极的电压。是一个跳动电压,在3.8V和5.1V之间跳动

网友:
这样看来Q32,Q31和5VSB经过Q53过来的5VSB这一块电路似乎不起作用,那么这一块电路到底是设计来何用呢?

网友:
于是我取下了电阻R573,R573始终有从电路图下方问号处(实在找不到源头抱歉)传来的3.31V电压,取下这颗电阻后改变了不少情况。首先是Q31的左脚变为0V

然后是Q32的左脚能测出来5VSB过来的电压

然后是Q3的栅极失去了电压变成了0.02V

然后Q3失去了输出,RT9173A也失去了辅助电压输出

此时Q3的漏极仍然有3.24V的电压,说明Q3截止了!

网友:
于是我得出了结论,Q31和Q32为N型MOS管或者三极管,

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Q31栅极始终有3.31V,Q31导通将R574过来的5VSB接地,Q32的栅极便拉低成0V,Q32截止,Q3的栅极有VCC12V经D17,R586,R584过来的电压和5VSB经D18过来的电压,于是Q3导通,Q3的输出经过Q111稳压成稳定2.54V之后给内存供电,并且跟RT9173A供电,RT9173A再输出1.25V辅助供电

网友: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飞了一根线,在取下R573,Q3截止无输出的情况下将Q32的栅极直接接地,将Q32的栅极直接拉低为0V。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输出重新稳定在了2.54V,RT9173A也有1.25V的正常输出。

网友:
版主!!申请转正啊!!原创贴啊!!!能过吗??!!

网友:
这样跑一次印象深刻不少,以后修起内存供电来应该是哗哗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