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比较烂的机器

楼主(2013-02-26):
可能最近比较尿,刚过完年的那几天,接到了不少的机器,不过都是别人搞过的机器,这些机器搞的哎真是
说两个典型的,第一个CQ40-INTEL机型
版号LA-4102P现象触发后电流到0.1A左右无动作。或者干脆不触发
先查EC工作条件,发现EC第100脚,RSMRST触发后电压为1.2V,正常应该为3.3V

从图上看EC发出的EC_RSMRST#给了27页的南桥

南桥D22点RSMRST#这个信号分别是由第38页EC第100脚发出的EC_RSMRST#和45页由待机芯片TPS51125,PGOOD脚发出的R_EC_RSMRST#来控制

上电后测量R354第1脚电压为0.4V第2脚电压为1.2V可以得知RSMRST#这个信号是由R_EC_RSMRST#拉低.故障可能出在与R_EC_RSMRST#相连原件.
不过用示波器测试EC第100脚开机时电压为3.3V上电后瞬间掉至1.2V凭直觉怀疑3V电路有问题

测试PL302待机时电压为3.3V,上电时电压掉至1.2V打PL302对地阻值为50左右.判断后级短路
客户送修时称机器并为修过,不过检查外观后发现,此机显卡有维修痕迹
将显卡下掉,发现显卡有掉盘,主板焊盘也掉了不少,不过所幸没有断线,下显卡后上电测试,电流一路飙升,说明此机短路是由显卡引起,此机显卡为G98-600-U2,找来G98-630-U2代换.更换后开机测试,正常显示,此机修复

第2台,CQ40-AMD机型
版号 LA-4114P用户反映系统下识别不到网卡
此机器是采用RS780+SB700

这种机器北桥爱空焊地球人都知道
从架构图上来看此机网卡是挂到了北桥PCI-E总线上,所以检测不到网卡和南桥是没啥关系了
一开始也是怀疑南桥空焊,不过查看北桥外观发现北桥已经被人焊过了,所以干脆下北桥重植
北桥拆下来后,真凶出现了,原来是上家在加焊北桥时挑胶挑断线了
断线的地方刚好在C158和C159旁边

此线路正是北桥和网卡通讯的线路,所以飞线,植球,上BGA焊完后进系统搞定

第3台,第4台和第2台一样也是LA-4114P的主板
先说第3台,北桥,显卡都被人焊过,上电后电流跳了半天后没反映,直接飞线诊断卡,代码40看来是显卡没过

打了下PL702对地值,没短路,上电测量PL702没电压

用示波器抓了下PQ701第4脚的波形,上电瞬间又波形.看来芯片已经工作了,于是查了下TPS51117的反馈电路
发现开启PQ704的VGA_PWRSEL为低电位

VGA_PWRSEL是由显卡自身发出的,所以电压出来看来是显卡自身坏了
手上有3片拆机显卡,接下来的事情让你知道什么是悲剧,第一篇晶圆和基板在焊接的时候自己开裂了,第二片跑到第二段时鼓包了,第3片焊的很成功,很漂亮,不过焊完后没打对地值,结果显卡供电大短,NND 上电后直接搞到不跑码,实在没心思搞它了,找到以前修好的一片主板直接给客户换上了

第4片,客户说有时候不显示,也说没修过
拆开后好吗, 南北桥,显卡都焊过,EC也被人拖焊过
开机能进系统,运行也正常,不过只要一碰屏就断电,经过不断的开合测试找到断电原因,CPU风扇撒热片与主板贴着的地方原来有塑料纸,后来被上家拿掉了,结果一动屏时,铜片碰到主板上的原件导致短路掉电保护

粘上塑料纸后不在断电,不过有时敲键盘左上角偶尔会花屏
后来拆开裸机测试,发现只要按CPU座北部就会花屏,怀疑CPU座开焊,不过加焊座子时热变形太严重,导致座子不良只能下掉座子重植结果下座子掉了两个焊盘,重植后也没做好,做CPU座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感觉花屏可能是CPU供电场馆虚焊导致,不过此时一晚,只能在焊好CPU座后再去验证是否是场馆问题

弱弱的问句,最后一台机器花屏CPU管子虚焊,求证...

网友:
哎搞这种机器真的是费时费力,往往是搭上功夫还得赔上件钱,哎不由想喊一声:仁宝你做的AMD板子太烂了

网友:
十分佩服楼主的分析能力,小小五分请笑纳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能够很有耐心的查下去,值得学习。

网友:
看得出楼主功力深厚。我要能像你这样就好 了

网友:
小小5分请笑纳,弱弱问一句,楼主修这么多的机,多少米呀

网友:
楼主强大。值得学习哇

网友:
楼主还是挺有耐心的 ,做事挺认真!

网友:
楼主很耐心啊,

网友:
LZ 是老师傅了吧。。分析的头头世道收藏了

网友:
开店一天能修几个烂机器也不错了。楼主生意兴隆哈

网友:
楼主 能不能给我讲讲,为什么花屏可能是CPU供电场馆虚焊导致的?我是新手,不能理解

网友:
很细心呀!这种机器就是有经常搭了零件还修不好。

网友:
几块板真是够伤神的了。

网友:
哥 功力深厚 底子厚啊

网友:
两个字 牛人

网友:
生意慢慢做

网友:
果然是大师级的技术人才,分析很透彻啊

网友:
虽然写得简单,但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细心+耐心,再有敏锐的思维,楼主厉害

网友:
功夫要升啊

网友:
哎哟,我的妈啊,好复杂啊

网友:
LZ越来越厉害了,膜拜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最近论坛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不到图片,真的很郁闷

网友:
高手啊;看了倍受启发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啊是我浏览器插件问题还是论坛的问题

网友:
请问场管虚焊怎么会花屏,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搞这种机器真的是费时费劲!!

网友:
搞机器有风险,先打预防针为好啊

网友:
维修的态度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