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2N60的G极启动电压问题。

楼主(2013-02-26):
本人手上有个坏电源无+5VSB,测得自300V过两个电阻后是1.4V,又过一个电阻,到2N60的G级是0.4V。请问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目前应该没有反馈电压吧?
哪位老师给讲一下加电情况下,2N60的G级上的正常电压,和辅助变压器次绕组反馈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才能达到2N60的启动电压?
另外反馈电路上有个2A223J,带电测,一脚有从300V后两个电阻过来的1.4V电压,另一脚无电压,是否已损坏?
本人纯小白,无基础,请老师们百忙中指导。

网友:
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
在加电测量的情况下:
2N60:G:0.4V; D:300V; S:0.4V。
2A223:1脚:1.4V;2脚:0V。
变压器:1脚:300V; 2脚:300V; 3脚:0V;4脚:0V。
请问:在正常通电情况下,辅助变压器的3、4脚是否有电压?
像上图辅助变压器的3、4脚无电压,是否已损坏?

网友:
上图看看比较直观一些的。不然不好判断。场效应管?电阻?稳压二极管?都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老师我在下面的贴子里上图了,请给分析一下。

网友:
从你的数据来看,2N60的G极电压显然不对,一般MOS管的G极可靠开通电压为5~15V。我判断你的变压器正常的。

网友(点评):
老师,我已经上图了。这个电源上,从300V到2N60G级的两个电阻上,第一个电阻正常,但是过了第二个电阻,电压就变成1.4V了。这个电阻我拆下来量过了,按上面的色环量的,500多,是好的。难道还是坏了?

网友:
G极电压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开关电路不是恒定的直流电。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不懂,我是用的笨法子,以为D极上能测到电压,G级上应该也行。

网友:
图有了,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
在加电测量的情况下:
2N60:D:300V; S:0.4V,G:0.4V;(G极上这个0.4V,在2A223右侧那个电阻下面的脚上就有了,上脚是1.4V)。
2A223:1脚:1.4V;2脚:0V。
变压器:1脚:300V; 2脚:300V; 3脚:0V;4脚:0V。
请问:在正常通电情况下,辅助变压器的3、4脚是否有电压?
像上图辅助变压器的3、4脚在通电测量时无电压,是否正常?
周围的管子和电阻都测了,没拆下来测,但大致都正常。2A223J电容不会测,所以没拆。
另外这个图上,让2N60启动所需要的“辅助变压器次绕组的反馈电压”是如何形成并加到G极上的?请老师们给讲解一下,是不是跟变压器第3脚和上面那个2A223电容有关?
晕啊,图片一直无法显示。

网友:
我只能晚上上迅维网。关于你所遇到的问题,建议你先查输出电路和反馈电路。虽然2A223电容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但它短路一般不会造成电路停振,开路可能会烧毁2N60.

网友:
这里给你一个三极管自激的电路原理图,把功率三极管换成MOS管,改动变压器和外围元件参数就可以成为MOS管开关电源。

网友:
以上图为例,先查5V回路,比如C30,C32是否短路,鼓包(开路),容量减小,FR102是否短路。这几个元件短路都会造成停振。确认该部分正常后再查反馈电路及IC1,D8是否正常。相对而言,它们的损坏率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