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机CQ35的分析

楼主(2013-02-27):
年前接到一台CQ35,版号LA-4731P
故障现象为待机0.135A,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进系统后能识别U盘,移动硬盘等设备,重插USB鼠标,经常无反应,当时从待机电流上来看感觉待机电流偏高,更换南桥后待机电流正常,客户拿回家后用了两天后又送了回来说和原来的故障一样
怀疑客户使用的鼠标有问题,当时拿来后想也没想直接更换了南桥
不过更换下来的认为故障的桥,在LA-4102P上测试确没有问题,找来另外一台CQ35机器发现待机电流也在0.13左右不过使用此机的客户并不经常使用USB鼠标,所以无从判断待机0.13是否正常

后来测试故障主板打PL303对地值时发现阻值偏低

摘到TPS51125再次打PL303对地值,阻值变大,说明TPS51125轻微短路,找来一片良品,对比打值,发现TPS51125第20脚LL1短路,更换TPS51125后再次开机测试发现USB正常

通过上述分析,此机型USB鼠标不能正常使用通常是由TPS51125微短路导致的5V供电不稳定不正常导致

网友:
PL303低到多少????那么不正常时PL303电压是多少呢。有时候能用还是一直不能用。
求答案

网友:
按理说能识别移动硬盘,鼠标更不在话下呀。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说的这个问题吗 ?
你遇见额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5V供电不稳定的话,那应该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好,有点意思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确实是很奇怪的问题,这个芯片不正常时应该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怎么是USB故障呢

网友:
移动硬盘都能用,那鼠标算什么啊

网友:
应该是高端控制波形有变化?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谢谢分享!